什么是浮点式控制?这个开关量控制实在有点差

楼主(2013-01-16):
浮点式控制百度出来的结果,不理想

浮点式控制一般指的是输出信号的方式。与比例积分没有关系。PID是控制原理里的比例积分微分缩写。

比如:比例积分程序计算后要求阀门开度50%,它可以输出一个5V的模拟信号(0-10V的输出范围),也可以用浮点式输出,输出一个开阀或关阀信号,直到阀门到达50%位置(可以用位置反馈,也可以用执行时间估算),所谓浮点,指其输出在开-关-停之间浮动。
可以看出浮点工输出节省了一个模拟输出点,但是精度不高(特别是没有位置反馈的情况)。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大,一般居然估算的当前位置不准,但是这个误差会在控制偏差上体现出来,只是反应周期变长了,当阀位在全开或全关时,当前阀位可以得到校正,适用于不要求快速响影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