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于PLC程序调试问题~~

楼主(2013-01-16):
各位前辈好,LZ在一家新成立的公司PLC编程,(本公司就我一人做电气也就顺带什么都兼了,嗯~~)

之前这公司是做贸易的,代理了别家的设备,现在自己开始生产同样的设备了。

现在的情况是,之前有一台我们代理的设备,现场出现问题,公司领导

要求我重新编制PLC程序,将原有的程序(原生产厂商的程序)替换,因为无法要到原厂商的程序。

而LZ的顾虑是LZ也是新人,对自己编制的程序不是很有信心(所编的程序要经过调试才敢应用起来),

但是现在领导的意思是让我直接将编制的PLC程序到现场去(现场该设备已经使用)替换原有的程序,

但是这个程序LZ编完后还没有经过同样设备的调试,测试,LZ担心有问题。LZ也和领导说了,这个情况,

领导表示说,不用担心,出了问题有公司呢~~(几个领导都是学机械的~~)

所以,现在的情况是领导强烈要求我去替换,所以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了~~

不知道各位前辈,怎么看?有没有什么说法或者做法提供。

PS:祝各位进来看的,留下回复的以及论坛上的各位天天好心情,嗯,当然年底了,

祝各位多多收获奖金~~~!!!!O(∩_∩)O哈哈~

网友A:
你可以请有经验的前辈陪你一起去,然后你承担全部开销,就当自己水平成长过程中交学费了。

网友B:
既然领导让去那就去,将程序下载后运行根据情况再调试程序。

调试就是根据现场具体情况修改程序,要放开手脚大胆去做,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检验你做的程序。

大胆去做吧,别忘了还有好多TX作为你的后盾。

网友C:
出费用的话,人有一大串的,你自己也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请有经验的前辈陪你一起去,然后你承担全部开销,就当自己水平成长过程中交学费了。

这个费用出不起~~好贵~~ 在国外~~~

嗯,这个倒是个不错的建议,费用低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领导让去那就去,将程序下载后运行根据情况再调试程序。调试就是根据现场具体情况修改程序,要放开手脚大胆去做,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检验你做的程序。大胆去做吧,别忘了还有好多TX作为你的后盾。

嗯,谢谢鼓励~~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不够自信,而且设备在国外

担心有点问题什么的不好弄~~~~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出费用的话,人有一大串的,你自己也学习了

嗯,以后近的地方有类似的情况,就到论坛来求助前辈同行,哈哈

谢谢回复~~祝好!

网友G:
楼主首先要自己编程,了解以前的过程及功能要求;

现场需要调试,测试的;

楼主去现场之前准备下面东西:

1、设备原理图

2、笔记本,安装PLC编程软件,编程电缆,接口转换等

3、万用表等工具

网友H:
领导让你试,一试何妨呢?这样更能锻炼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首先要自己编程,了解以前的过程及功能要求;现场需要调试,测试的;

嗯,是,所以我的想法是能工厂先调试过后,就比较心里有底了,

这样去现场测试,调试,总觉得底气不足,怕出现什么我一时无法解决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领导让你试,一试何妨呢?这样更能锻炼自己

嗯,说的是,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首先要自己编程,了解以前的过程及功能要求;现场需要调试,测试的;楼主去现场之前准备下面东西:1、设备原理图2、笔记本,安装PLC编程软件,编程电缆,接口转换等3、万用表等工具

嗯 ,嗯,这些都准备好了。

LZ觉得欠缺的就是信心了。

嗯~

谢回复~~

网友K:
你说的这个情况确实是,初次调试确实存在很多想不到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L:
_28关于 你说的这个情况确实是,初次调试确实存在很多想不到的地方。

嗯,希望不要有太多想不到的地方~~呵呵

谢回复~~~祝好~~

网友M:
调试前先记下原先的动作,编好程序断开主电源先试动作,慢慢来吧总有第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N:
调试前先记下原先的动作,编好程序断开主电源先试动作,慢慢来吧总有第一次

嗯,嗯,谢鼓励~~

祝好!!

网友O:
呵呵,整理下原来的程式流程,然后画出自己编的程式流程,看两者有多大差别!然后在检查,也可以找熟悉你使用的PLC的高手帮忙看下,你程式编出来了,我想语法错误的可能性很小了,可就某些逻辑有些漏,找人看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呵呵,整理下原来的程式流程,然后画出自己编的程式流程,看两者有多大差别!然后在检查,也可以找熟悉你使用的PLC的高手帮忙看下,你程式编出来了,我想语法错误的可能性很小了,可就某些逻辑有些漏,找人看看就好了

嗯,谢谢你的建议。

谢了哈~O(∩_∩)O哈!

网友Q:
哥们,我情况跟你一样,我的领导和同事都不懂编程,都在学习中,然而我的编程水平也还不敢独立去调试呢,关键是独立经验少,无从入手,之前他们的程序和电控柜都是外包的,现在叫好好弄,争取下个项目可以顶下来,现在压力大啊,很多东西需要恶补~~~

楼主:
引用 网友R:
哥们,我情况跟你一样,我的领导和同事都不懂编程,都在学习中,然而我的编程水平也还不敢独立去调试呢,关键是独立经验少,无从入手,之前他们的程序和电控柜都是外包的,现在叫好好弄,争取下个项目可以顶下来,现在压力大啊,很多东西需要恶补~~~

握爪,同压力大,嗯,主要是独立经验少,嗯,也祝你早日独立起来~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