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关于零线问题,说的是零线电流大于相线电流

楼主(2013-01-16):
在电工吧里,看到有人说在一个三相四线照明供电回路中,零线电流大于相线电流,我说不可能的事,但是,有人说出了一大堆的理论和什么模拟,真的是老革命碰上新问题了,所以,我来听听大家的说法。

网友A:
用钳形表卡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零线电流大于相线电流

网友C:
三相四线照明回路中零线电流是三相电流矢量和而不是单纯的算术加。

因为三相是有相位差的,所以零线电流是三个“互差120度电角”的相线电流的向量和。

三相电流平衡时,零线电流等于0,三相四线照明回路中很难达到三相电流平衡,零线还是有电流的。但是一般情况零线电流不会大于相线电流,除非电源污染。

楼主:
狼牙精神:
能否说说这个电源污染问题,能够造成零线电流大于相线电流吗?先谢谢啦!

楼主:
对:浒大水关于回复内容:狼牙精神:能否说说这个电源污染问题,能够造成零线电流大于相线电流吗?先谢谢啦! 内容的回复:

谁来说说啊

网友C:
现在各种电气设备如电脑电源、劣质充电器等达不到国家标准会产生高次谐波,而高次谐波会在零线上产生高次谐波电流,造成零线电流大于相线电流。

楼主:
什么地方发生了这样的实例,我想了解了解实例测量和分析,如果暂时没有,只能请大家注意这个事情了,一旦碰上,就是个验证的机会,千万别错过噢!最好上多psd照片。

网友C:
我也只是听说过具体没亲身经历过。

楼主:
只有希望各位大师们多多关注了。

网友D:
网吧里的电源进线里,零线电流大于相线电流,这是因为网吧里主要负载是电脑的开关电源和日光灯,谐波污染很大,一般都放大到相线的150%

网友E:
好吧,没有太多想法,思维停顿

楼主:
网吧里是三相四线供电的吗?

楼主:
各位大师啊,有没有零线电流大于相线电流的信息啊?

楼主:
应该说中国工控网里的师傅很多,但是,谁能够告诉我的现实问题呢?帮帮忙吧!?没有师傅碰到过这种是吗?那么,那些说零线电流在三相四线电流中,有大于相线电流的说法的师傅,是不是没有根据在瞎说啊?理论应该是和现实相符的,不相符的情况有二种;要么就是理论没有搞清楚,要么就是实际不符合理论。这句话我是用了四十多年了,是一个已故的前辈跟我这样说的,事实就是这样。

楼主(2013-02-18):
大家新年好!蛇年快乐!预祝您是第一个能够发现三相四线电路中,零线电流大于相线电流的幸运者!

楼主(2014-06-10):
谁?会是第一个能够发现三相四线电路中,零线电流大于相线电流的幸运者啊!去年没有吗?今年呢?

网友F:
不会大于的

楼主(2016-03-07):
又是二年过去了,不知有没有这种情况发生?

网友G:
高次谐波,一般工具无法测量,但可以使用红外温度测量仪测试温度,如果三相网吧用电,零线一定比相线热。不信试试!一般四线是同平方的。

网友H(2017-01-11):
零线电流过大的情况我们见多了!这是没有处理前的零线电流。

这是安装和衡源电气HHYLX零线电流消除器后的零线电流。

网友I:
大家新年好

楼主(2017-03-30):
引用 楼主:
应该说中国工控网里的师傅很多,但是,谁能够告诉我的现实问题呢?帮帮忙吧!?没有师傅碰到过这种是吗?那么,那些说零线电流在三相四线电流中,有大于相线电流的说法的师傅,是不是没有根据在瞎说啊?理论应该是和现实相符的,不相符的情况有二种;要么就是理论没有搞清楚,要么就是实际不符合理论。这句话我是用了四十多年了,是一个已故的前辈跟我这样说的,事实就是这样。

大家好,今天是2017年3月30日,有谁发现零线电流大于相线电流的请告知我。虽然退休了,但是,心里总是不该有这个问题。哈哈😄

网友J:
三楼的解释有道理。。。

网友K(2017-05-21):
照明回路是三相四线制进的PZ30配电箱,出线为每回路220V火线,零线接入30盏LED28W双管荧光灯,现三相负载均衡,总线相线电流为60A 零线电流为140A,地线电流为6A.请教各位大神如何处理零线电流

网友L(2020-08-03):
引用 网友C:
三相四线照明回路中零线电流是三相电流矢量和而不是单纯的算术加。因为三相是有相位差的,所以零线电流是三个“互差120度电角”的相线电流的向量和。三相电流平衡时,零线电流等于0,三相四线照明回路中很难达到...



感觉这是正解

网友M(2020-09-26):
除非中性点,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