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帮忙,10组实数,通过比较,找出其中最小的数据。

楼主(2013-01-16):
10组实数,是机床十个工位的位置数据,通过比较,找出最小的一个,如果知道是第几个数最好。然后执行相应的动作,每次执行完动作后数据会重新变化,希望有高人出面帮个忙。

网友A:
min=First

if min>=second then min=second

if min>=third then min=third

...

if min>=ten then min=ten

如果PLC支持数组或间接访问的话(指在梯形图中)可以使用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x=Firstif max>=second then max=secondif max>=third then max=third ...if max>=ten then max=ten  如果PLC支持数组或间接访问的话(指在梯形图中)可以使用循环

就是用西门子200的PLC啊,

网友A:
那个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怎么写了

网友C:
最简单的就是比较,一次比较一个如图见图

网友D:
          很有道理

网友E:
for循环,冒泡法求最大最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