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路4-20ma电流信号怎样分成2路4-20ma电流信号输出?

楼主(2013-01-16):
1路4--20ma电流信号怎样分2路输出.现场有一个监测仪器只有一路4--20ma电流信输出。但我现在有俩个不同的设备要同时采集这个监测仪器的4--20ma信号,其中一个用PLC来取样?请问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由一路电流信号输出转变为2路电流信号输出且信号不失真。

网友A:
用一进二出的隔离变送器

网友B:
可以加一个一进二出的信号隔离变送器,如需要随时可以跟我联系:13530267154,Q:1601567945

网友C:
检测仪器信号输入和PLC输入串联

网友D:
s   sl s,n

网友E:
如果PLC的输入电阻加上显示表的输入电阻小于监测仪信号输出负载,那么就可以把PLC输入和显示表输入串联起来,信号不会失真,反之则不可以,这时可以采用加装隔离器的方法实现,隔离器为1路4---20MA输入,两路4---20MA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