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400通信问题

楼主(2013-01-16):
一个S400的PLC主站下挂有4条DP,其中一条DP3是先由光纤到第一I/O(151通信模块)箱,再由DP总线到后面的I/O箱,总共有22I/O箱,现出现第9、10、11这三个I/O箱通信闪烁,持续时间不到1秒,去年出现过一次,现又出现过一次。请问下这是光纤的信号不稳定还是系统的阻抗不匹配、还是通信干扰问题。

网友A:
去年出现过一次,没有解决吗?

通讯闪烁应该是有数据传送的标志吧,说明通讯正常。

只有这三个出现问题有可能是其他原因引起的接触不良或松动,也许是线路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