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工控机局域网共享设置二种方法

楼主(2013-01-16):
      采集车间工控机的生产数据,这个做工控的可能都知道,只要按如下的正确的设置方法,进行工控机内网共享设置同组就可复制到你需要的数据,复制好数据如要上网再已相反过程将 IP 地址改为原来你电脑的 IP 地址就行!共两种方法如下,个人感觉第二种方法最为简单,一次设置就 OK

第一种方法:使用电脑属性设置方法

1.  首先是在 桌面――右点击进入电脑自属性,进入“系统属性”设置 更改 不同的计算机名,设置 相同 和工控机相同的工作组名!操作如下图:

2.
手动设置IP,将 IP 设置在同一个网段,点击桌面右下角的 电脑 本地连接,显示如下图:

,点击“属性” 设置进入 IP 地址设置过程,在这时请记住你电脑原来的 IP 是自动还是手动模块,如是手动 IP 地址请记住这个 IP 地址,在你采集好 工控机数据后要重新输入你原来的 IP 地址,如是看自动 IP 地址,也直接选自动模块,如下图:

4.
现在进入 更换本机电脑 IP 地址,工控机的 IP 网段为 192.168.1 * (如LINE3线为192.168.1.103 表示),本机 IP 不能使用工控机IP地址,图:

5.设置好 IP 地址后点击“确认” 及关闭刚才的所有窗口操作过程就行,现地就能进入“网上邻居”查到到 AY 工作组你想要采集数据的生产线名。

6.进入生产线名的电脑第一次可能会显示如下图,这时需要输入管理员名“administrator 这里密码为空,所以不用输入:

小提示:以后我们再次登录工控机的时候就不用再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7.这时就能找到复制你需要的工控机记录数据。

楼主:
第二种方法:使用 NETSETMAT软件操作局域网方法

1.     安装 附件包中的 NETSETMAN 软件后进入如下图界面,首先选上你的电脑的网线模块设置,后连接设置好 IP地址如下图就行,192.168.1.* 最后一个随便设置:

        小提示:本软件可设置多个网段连接,第一个可设置为电脑外网连接 IP 地址,如自动或是手动指定 IP 地址。

2,点击右边的“启用”后进入下图后再点击“生效” 按钮就行。现在开始进入工控机网段设置状态后就能采集数据

3.再按第一种方法的第5步开始进入采集数据,采集好数据后再进入软件后点击你设置电脑原的”AY”IP模块, 选项后点“启用”就能上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