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杆空压机

楼主(2013-01-16):
请教各位有台空压机,用的是ABB的相序保护器,这段时间不知什么原因保护器坏了,换了一个用了10几天又坏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另外保护器坏了为什么会显示电机故障?

网友A:
    是不是质量原因,或是电压跳动太大!有电机故障报警是因为你的 空压机 主板上有相序 报警信号给接入,短接就不会报警

楼主:
ABB原装的啊!

网友B:
          相序保护器是安装在三相主回路里的,楼主换了10天左右相序保护器又损坏。是不是三相不平衡时频繁动作;要么就是电机负载启动的时候电流比较大。超过保护限制了;电气产品有很多不同的要求:防磁化,防爆,防冲击,防漏电,等等。
          显示电机故障,是不是电机负载大造成保护器损坏;

网友C:
保护器坏了,建议检查主电源是否正常,显示电机故障是因为电源相序一般用于保护空压机的,所以一般PLC控制会显示电机故障(将该故障认为电机类的,就是说不让运行空压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