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SIM卡或致手机电池不耐用?

楼主(2013-01-16):
很多人都有类似的同感,手机电量越来越不禁用,待机时间越来越短,再加上目前大部分人都使用更为耗电的智能手机,身边常备充电器的情况比比皆是,移动充电装备的销量也越来越好。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手机耗电量增大呢?大部分市民都不知道,如果SIM卡使用多年,表面产生一定磨损,会导致信号不稳,手机在不断搜索信号的过程中会消耗大量电量,导致待机时间缩短。

市民测试 新旧SIM卡待机耗电量差10倍

18日,从事电脑软件研发工作的陈先生给记者打来电话,讲述了自己通过两部手机和两张SIM卡检测出新旧SIM卡耗电量相差近10倍的过程。陈先生介绍,他用一款名为 Nokia Energy Profiler 的电量监测软件对两款手机进行了多次监测。其中一张SIM卡2004年起他一直使用至今,另一张为近期刚刚办理的手机SIM卡。他将旧SIM卡分别装在两部新手机上,显示待机平均耗电量为0.2-0.3瓦;再将新SIM卡装在两部手机上,显示待机平均耗电量为0.03瓦左右。

陈先生拿着旧SIM卡来到皇姑区宁山中路联通营业厅,工作人员介绍,耗电原因可能是由于SIM卡使用年限过长,表面磨损导致信号不稳造成的。由于是会员用户,营业厅为陈先生免费更换了新的SIM卡,经测试,待机耗电量回升至平均0.03瓦。

维修人员建议 同一张SIM卡不要使用两年以上

SIM卡的新旧真的对耗电量能够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么?记者随后来到营业厅询问,工作人员介绍,SIM卡的内部有5个模块,每个模块都对应一个功能:微处理器、程序存储器、工作存储器数据存储器和串行通信单元,相当于一个微型电脑处理器的芯片。微型电脑芯片自然需要在有电的情况下才能驱动,1998年以前SIM卡的供电需要5V,1998年以后又推出了3V兼容、3V、1.8V等,当然这些卡必须与相应的手机配合使用,即手机产生的SIM卡供电电压与该SIM卡所需的电压相匹配。SIM卡插入手机后,电源端口提供电源给SIM卡内各模块。一位营业人员说,“如果按照型号的不同和电压要求的不同,目前1.8V的SIM卡要比过去省电一些,至于能省多少,就不好说了。”SIM型号不同或许算是耗电原因之一。

另外,某品牌售后维修人员介绍,目前的SIM卡是由表面金属线路板、IC集成电路、黑色保护硬胶三种材料制作的。黑色保护硬胶采用的是低质量塑料,这种塑料会阻碍周围电磁消化,造成额外电源浪费。一般而言,SIM卡表面较脏或有磨损情况时都会导致耗电量上升,建议用户同一张SIM卡不要使用两年以上。

本文来源:网络。

网友A:
还有这样的消耗,一般都认为是屏幕费电

网友B:
我的也用了好几年,我得去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