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科PLC下载不了

楼主(2013-01-16):
请问哪位PLC高手,我使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公【上电科】的PLC,VX-Pro中“编程口设置”(如下图),我选择波特率除115200以外的,都无法下载。请问哪位高手能给我解决一下?

网友A(2013-03-24):
一般不都是试试默认设置的吗

有说明书参考下不

西门子的就是有默认设置的

网友A:
不行打400客服直接那个手册看吧

网友B(2013-06-24):
可能是你们的PLC port口初始默认就是115200吧

网友C:
下载不了解决方案:

1、串口是否连接正常

3、打开“编程口设置”如下图,检查串口号是否正确,波特率选择115200、数据位8、检验位NONE、停止位1(最好按照默认设置)

4、断电重启PLC,再重新下载

5、关闭VX-Pro,重新打开工程下载

6、新建工程,看是否能够下载,若能下载,把梯形图复制到新工程中看能否下载

7、卸载VX-Pro,重新安装

8、可能串口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