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梯控制柜走线规则

楼主(2013-01-16):
各位前辈,请问电梯控制柜内的各元件,接触器,继电器,变频器等排列有什么规则么?还有走线有什么规则?三相电的线可以和其它的线在同一线槽内么?据说有干扰?

网友A:
只要PLC的输入点不要跟变频器的电源端子考的太近,其他的也没什么。。。还有要不就是发热比较的的把它放上面,再加散热风扇。。。

网友B:
电梯柜和电气柜遵循下面规则:

一、线槽

1、保证主干线槽横平竖直;

2、布放过线槽时保证线槽间接缝要对齐,尽量避免布放斜向线槽;

3、线槽要布局合理、美观,布放按“目”字排列;

4、选用型号合适的线槽,可根据端子排的数量而定。

二、模块

1、同类型模块要布放在一起,左右、上下要排列整齐,

2、不同模块间布放要留有一定的间隔,以减少其相互间干扰,同时也是对各模块单元的划分;

3、不同种类的模块如高度或宽度不同,布放时在不影响其功能的前提下取两种模块的中线对齐。

4、模块布放安装时,应尽量将高度相同的部件放到一排,一是为了美观,二是为了布放线槽和接线时方便。

三、端子排

1、端子排一般排放在控制柜或控制台的最下方,如有接地铜条则接地铜条安装在最下方;

2、每排接线端子应有上下两条过线槽;

3、接线端子在所有线都接完之后要将空端子排上的螺丝拧紧,以免在运输过程中丢失,

4、接线端子在安装时应留有15%的余量。

四、标号

1、同一线径的线,采用同线径的标号套管(异型管);

2、标号套管文字方向遵循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规则;

3、保持在一个控制柜中所有套管文字方向的一致性,即所有水平、垂直套管上文字的方向一致,这样一是方便查线,二是看起来比较规整。

4、在接完所有线之后要将同一单元内所有套管对齐。

五、线缆

1、信号线

⑴线缆走向要横平竖直,两端必须将冷压头(又名插针)压上;

⑵线缆转向时避免打死折,最好圆滑一些。这样就避免了线缆外皮及内部铜芯的损伤。

⑶前门板上设备的接线全部采用软线连接,防止将线折断;

⑷不在线槽内的线用缠绕管将其缠起来,保证外面只能看到标号、接头部份;

⑸信号线和电缆线应尽量避免重叠,以免产生干扰。

2、短接线

⑴同等间距的短接线长度应保持一致,最好用一根线将其连起来;

⑵同一路短接线高度、孤度应一致;

⑶短接线在接线端子上如只有一根,则将冷压端子压上;

3、电源线

⑴电源直流输出及模块上标注有电源正极“+”时采用红色线缆,标注“—”或“GND”时用黑色线缆,信号线用其它颜色的线缆,如兰色黄色。

⑵交流电源接线时“L”用红色或棕色线,“N”用蓝色或黑色线,“G”用黄色或绿色或黄绿色线。

网友C:
控制柜内的各元件排列主要考虑:1.易操作。2.散热。3.接线容易。4.强弱电分开。总闸(总进线端)一般在最上端,安全、容易操作。变频器多的话最好专柜安置,只有一个一般考虑最上或者最下面。PLC带有输出隔离继电器,那么继电器肯定在它的周围排列,最好靠近PLC的输出端了。

网友D:
在电梯可参考的国家标准GB7588-2003《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和GB10060-1993《电梯安装验收规范》、以及《电梯监督检验规程》 中,对于电梯线管、线槽的要求为“敷设应平直、整齐、牢固”,并无规定要求一定要做在地面还是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