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頻器主要由整流(交流變直流)、濾波、再次整流(直流變交流)、制動單元、驅動單元、

楼主:
檢測單元微處理單元等組成的。
1. 電機的旋轉速度爲什麽能夠自由地改變?(隆興變頻器)
1: r/min 電機旋轉速度單位:每分鍾旋轉次數,也可表示爲rpm.
例如:2極電機 50Hz 3000 【r/min】
4極電機 50Hz 1500 【r/min】
結論:電機的旋轉速度同頻率成比例
本文中所指的電機爲感應式交流電機,在工業中所使用的大部分電機均爲此類型電機。感
應式交流電機(以後簡稱電機)的旋轉速度近似地確決于電機的極數和頻率。由電機的工作
原理決定電機的極數是固定不變的。由于該極數值不是壹個連續的數值(爲2的倍數,例如2極 4極 6極),所以壹般不適和通過改變該值來調整電機的速度。
另外,頻率能夠在電機的外面調節後再供給電機,這樣電機的旋轉速度就可以被自由的控
制。
因此,以控制頻率爲目的的變頻器,是做爲電機調速設備的優選設備。
n = 60f/p
n: 同步速度
f: 電源頻率
p: 電機極對數
結論:改變頻率和電壓是最優的電機控制方法
如果僅改變頻率而不改變電壓,頻率降低時會使電機出于過電壓(過勵磁),導致電機可
能被燒壞。因此變頻器在改變頻率的同時必須要同時改變電壓。輸出頻率在額定頻率以上時,
電壓卻不可以繼續增加,最高只能是等于電機的額定電壓。
例如:爲了使電機的旋轉速度減半,把變頻器的輸出頻率從50Hz改變到25Hz,這時變頻
器的輸出電壓就需要從400V改變到約200V
2. 當電機的旋轉速度(頻率)改變時,其輸出轉矩會怎樣?
1: 工頻電源
由電網提供的動力電源(商用電源)
2: 起動電流
當電機開始運轉時,變頻器的輸出電流
變頻器驅動時的起動轉矩和最大轉矩要小于直接用工頻電源驅動
電機在工頻電源供電時起動和加速沖擊很大,而當使用變頻器供電時,這些沖擊就要弱壹
些。工頻直接起動會産生壹個大的起動起動電流。而當使用變頻器時,變頻器的輸出電壓和頻
率是逐漸加到電機上的,所以電機起動電流和沖擊要小些。
通常,電機産生的轉矩要隨頻率的減小(速度降低)而減小。減小的實際數據在有的變頻
器手冊中會給出說明。
通過使用磁通矢量控制的變頻器,將改善電機低速時轉矩的不足,甚至在低速區電機也可
輸出足夠的轉矩。(隆興變頻器)
3. 當變頻器調速到大于50Hz頻率時,電機的輸出轉矩將降低
通常的電機是按50Hz電壓設計制造的,其額定轉矩也是在這個電壓範圍內給出的。因此
在額定頻率之下的調速稱爲恒轉矩調速. (T=Te, P<=Pe)
變頻器輸出頻率大于50Hz頻率時,電機産生的轉矩要以和頻率成反比的線性關系下降。
當電機以大于50Hz頻率速度運行時,電機負載的大小必須要給予考慮,以防止電機輸出
轉矩的不足。
舉例,電機在100Hz時産生的轉矩大約要降低到50Hz時産生轉矩的1/2。
因此在額定頻率之上的調速稱爲恒功率調速. (P=Ue*Ie)
4. 變頻器50Hz以上的應用情況
大家知道, 對壹個特定的電機來說, 其額定電壓和額定電流是不變的。
如變頻器和電機額定值都是: 15kW/380V/30A, 電機可以工作在50Hz以上。
當轉速爲50Hz時, 變頻器的輸出電壓爲380V, 電流爲30A. 這時如果增大輸出頻率到60Hz,
變頻器的最大輸出電壓電流還只能爲380V/30A. 很顯然輸出功率不變. 所以我們稱之爲恒功率
調速.
這時的轉矩情況怎樣呢?
因爲P=wT (w:角速度, T:轉矩). 因爲P不變, w增加了, 所以轉矩會相應減小。
我們還可以再換壹個角度來看:
電機的定子電壓 U = E + I*R (I爲電流, R爲電子電阻, E爲感應電勢)
可以看出, U,I不變時, E也不變.
而E = k*f*X, (k:常數, f: 頻率, X:磁通), 所以當f由50-->60Hz時, X會相應減小
對于電機來說, T=K*I*X, (K:常數, I:電流, X:磁通), 因此轉矩T會跟著磁通X減小而減小.
同時, 小于50Hz時, 由于I*R很小, 所以U/f=E/f不變時, 磁通(X)爲常數. 轉矩T和電流成正
比. 這也就是爲什麽通常用變頻器的過流能力來描述其過載(轉矩)能力. 並稱爲恒轉矩調速(額
定電流不變-->最大轉矩不變)
結論: 當變頻器輸出頻率從50Hz以上增加時, 電機的輸出轉矩會減小.
5. 其他和輸出轉矩有關的因素
發熱和散熱能力決定變頻器的輸出電流能力,從而影響變頻器的輸出轉矩能力。
載波頻率: 壹般變頻器所標的額定電流都是以最高載波頻率, 最高環境溫度下能保證持續輸
出的數值. 降低載波頻率, 電機的電流不會受到影響。但元器件的發熱會減小。
環境溫度:就象不會因爲檢測到周圍溫度比較低時就增大變頻器保護電流值.
海拔高度: 海拔高度增加, 對散熱和絕緣性能都有影響.壹般1000m以下可以不考慮. 以上
每1000米降容5%就可以了.
6. 矢量控制是怎樣改善電機的輸出轉矩能力的?
轉矩提升
此功能增加變頻器的輸出電壓(主要是低頻時),以補償定子電阻上電壓降引起的輸出轉
矩損失,從而改善電機的輸出轉矩。
改善電機低速輸出轉矩不足的技術
使用"矢量控制",可以使電機在低速,如(無速度傳感器時)1Hz(對4極電機,其轉速大約
爲30r/min)時的輸出轉矩可以達到電機在50Hz供電輸出的轉矩(最大約爲額定轉矩的150%
)。(隆興變頻器)
對于常規的V/F控制,電機的電壓降隨著電機速度的降低而相對增加,這就導致由于勵磁
不足,而使電機不能獲得足夠的旋轉力。爲了補償這個不足,變頻器中需要通過提高電壓,來
補償電機速度降低而引起的電壓降。變頻器的這個功能叫做"轉矩提升"。
轉矩提升功能是提高變頻器的輸出電壓。然而即使提高很多輸出電壓,電機轉矩並不能和
其電流相對應的提高。 因爲電機電流包含電機産生的轉矩分量和其它分量(如勵磁分量)。
"矢量控制"把電機的電流值進行分配,從而確定産生轉矩的電機電流分量和其它電流分量
(如勵磁分量)的數值。
"矢量控制"可以通過對電機端的電壓降的響應,進行優化補償,在不增加電流的情況下,
允許電機産出大的轉矩。此功能對改善電機低速時溫升也有效。(隆興變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