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冗余如何PID调节

楼主(2013-01-16):
西门子PLC冗余系统,现在测量总磷的数据A(比如测得的是4,范围0-10,总磷单位),然后在屏上设置一个可输入的控制值B(比如说5,总磷单位),控制加药泵加药量(带4-20ma)C(量程为单位),使水里的浓度靠近控制值B,就是说用PID,那么如何用?是不是用FB41?FB41上的所有参数都要设置吗?哪些可以不用设?自动创建的DB块应该要在OB100里定义的吧?(其实就好比根据压力PID调节变频器的频率一般,两个单位不是统一的,如何做)
答:A、冗余如何PID调节?与单机系统一样。
     B、是不是用FB41?FB41上的所有参数都要设置吗?哪些可以不用设?

FB41的PID:
 一、在ob35里面插入FB41,方框顶上会有红字,输入一个类似“DB120”的,系统会问你要不要生成这个Db,yes就可以
  二、大部分参数不要填,默认就行,下面是常用参数,用变量连接:

  1、MAN_ON:用一个bool量,如m0.0,为true则手动,为false则自动;
  2、cycle:T#100MS,这个值与ob35默认的100ms一致;
  3、SP_INT:MD2,是hmi发下来的设定值,0-100.0的范围,real型;
  4、PV_IN:md6,实际测量值,比如压力,要从piw×××转换为0-100.0的量程;
  5、MAN:MD10,op值,也就是手动状态下的阀门输出,real型,0-100.0的范围;
  6、GAIN:md14,Pid的P啊,默认写1-2吧(系统默认是2),调试的时候再改
  7、TI:MW20,pid的i啊.默认写T#30S吧,调试的时候改;
  8、DEAD_W:md22,死区,就是sp和pv的偏差死区,0-100.0的范围,默认0,调试的时候改;
  输出:
  9、LMN:MD26,0-100。0,最终再用fc106转换为word型move到pqw×××,如果pid运算结果不再有工艺条件其他限制可以用LMN_PER更简单就不用fc106了。
  三、用plcsim模拟
  1、手动
  man_on=true,看输出是否等于man;
  2、自动
  man_on=false,调整pv或者sp,使得有偏差大于死区,看输出变化,这里的模拟只能说明pid工作了,不能测试实际调节效果啊。
3、如果需要反作用,有三种方法:
a、pv和sp颠倒输入
b、p值用负的
c、输出用100减
C、.......两个单位不是统一的,如何做?
在PID中有不同的物理量,例如温度、压力及阀门开度等,它们的量纲单位均不同,所以要进行规格化工作。
规格化概念及方法:
  PID参数中重要的几个变量,给定值,反馈值和输出值都是用0.0~1.0之间的实数表示,
  而这几个变量在实际中都是来自与模拟输入,或者输出控制模拟量的
  因此,需要将模拟输入转换为0.0~1.0的数据,或将0.0~1.0的数据转换为模拟输出,这个过程称为规格化
  规格化的方法:(即变量相对所占整个值域范围内的百分比 对应与27648数字量范围内的量)
  对于输入和反馈,执行:变量*100/27648,然后将结果传送到PV-IN和SP-INT
  对于输出变量 ,执行:LMN*27648/100,然后将结果取整传送给PQW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