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用电接点压力表的接点作信号

楼主(2013-01-16):
如题,是否对电机的损害,别外,它还能起到节能的作用吗

网友A:
应该是电接点压力表的接点作反馈信号进变频器作恒压控制吧。

变频器控制电机对电机没有损害,节不节能是看电机是不是一直满负荷运行。

网友B:
对电机没有损害。

网友C:
不管谁的接点都一样啊!难道压力表的接点不是接点?

网友D:
电接点压力表信号是开关量信号,怎样控制变频器,如果单纯的只是开停电机,用不着变频器。

网友E:
对电机没伤害,接电接点压力表目的是恒压控制,目的也是节约电量。变频控制本来就是节约电量。接点信号有电压信号和干触点信号。电接点压力表380V供电,输出电阻或接点信号,来启动变频器启动,压力高停止、压力低启动。从而达到需求的目的。

网友F:
连续调节,才能节能 。。。。。。起停动作,咋嘛节能呢?。。。。。。乖乖 。。。

                                                                                              .

网友F:
来看个能使变频器节能滴东东鸟 ,外号能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