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电流的变化

楼主(2013-01-16):
电机的空载电流与负载时电流变化时什么比例

网友A:
      一般小型电动机的空载电流约为额定电流的30%~70%,大中型电动机的空载电流约为额定电流的20%~40%。
      具体到某台电动机的空载电流是多少,在电动机的铭牌或产品说明书上,一般不标注。

网友B:
这个要看具体是那种电机吧,楼上说的有些笼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