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工控人倾力分享《中频加热维修》

楼主(2013-01-16):
确保以上操作无误后,去启动中频柜并调节可调电阻若发现有直流电压并且只有直流电压表有数值表明整流部分没有问题反之就需要检差整流部分晶闸管;

5.若第四部没有问题那么就进行第五步,恢复拆掉的逆变部分触发电压公共线;然后去启动中频柜并调节可调电阻若发现有直流电流其他表没有显示,那么表示逆变部分没有问题;反之就需要检查逆变部分。

6.一般情况下如果柜里面有问题通过此办法都能快速帮锁定故障电然后针对各部分和不同电气元件的不同检查方法进行逐一判断,应该就可以消除故障。

以上只是刚开始哦,更多分享会陆续推出请大家多关注,如果有错误也希望大家指正,谢谢;提倡原创,希望认识更多同行,我们共同进步;

佛山--工控人!    QQ:532963140    诚交工控界各路朋友!

网友A:
看了你的总结感觉很好!

网友B:
有高频加热的吗?我们也遇到过就是不会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_67关于有高频加热的吗?我们也遇到过就是不会修。

如果兄弟需,我可以随时帮助!

网友D(2013-02-21):
赞楼主,短短的时间对中频炉已经是了解得如此的深如此的透彻,难能的是可做了详细的记录和总结,最难能可贵的是抽百忙中的时间发上来与大家分享,敬你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赞楼主,短短的时间对中频炉已经是了解得如此的深如此的透彻,难能的是可做了详细的记录和总结,最难能可贵的是抽百忙中的时间发上来与大家分享,敬你一个

谢谢过奖了!分享出来也是想认识更多的同行,融入自动的圈子子!希望我们的路越走越宽!

网友F:
谢谢分享了,这个东东不错哦

楼主(2013-09-09):
---"佛山工控人"--东西分享的很不错!

楼主:
谢谢过奖了!分享出来也是想认识更多的同行,融入自动的圈子子!希望我们的路越走越宽!

楼主:
引用 网友G:
顶!不错!资料不错!

   谢谢过奖了!分享出来也是想认识更多的同行,融入自动的圈子子!希望我们的路越走越宽!

楼主(2013-12-04):
引用 网友G:
顶!不错!资料不错!

楼主:
分享出来也是想认识更多的同行,融入自动的圈子子!希望我们的路越走越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