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伺服电机调节到什么程度算是可以了

楼主(2013-01-16):
用在机器人上的伺服驱动器调试到什么程度算是可以了,有什么指标可以检测么,怎么检测这些指标。

我现在都是用肉眼查看的

运动算是平稳。

网友A:
要调到伺服电机没有噪音、没有振动、无严重发热等现象即可

网友B:
点动、连续,低速、高速多试试,动的时候跟随性如何?有无振动、噪音,停止的时候锁定力矩如何?

加工一下产品最直观,看活干得如何最有说服力。

网友C:
都被楼上的说完了,路过

网友D:
我们用监控软件看的话,一般会看电流波形是否正旋或者说光滑,Iq的设定值和实际值是否跟随好,这些不好调整电流环参数;各个速度段运行波动是否理想,实际转速是否跟随设定速度好,是否有超调,超调是多少,超调一定不能大,做正反转是否平滑过渡,这些是调整速度环参数;然后还有位置误差,可以调整位置环;另外,零速钳制时,是否有声音或者扰动,这个是电流环及自锁电流。另外还有一些滤波参数配合各个环使用!具体量化标准没有,基本客户使用加工合适,就算OK.有个很直观感觉就是电机运行时,手贴着电机。调的好的,电机不热很安静,不好的就是高频的抖(w我们叫麻麻的感觉),非常不好的,电机都会跳起来

楼主:
对:LG490634977关于要调到伺服电机没有噪音、没有振动、无严重发热等现象即可 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的回答,这些是指标,通过什么方法检测啊

楼主:
对:ShowMotion关于点动、连续,低速、高速多试试,动的时候跟随性如何?有无振动、噪音,停止的时候锁定力矩如何?加工一下产品最直观,看活干得如何最有说服力。内容的回复:

动的时候的跟随性是怎么看出来的,怎样算好的,停止时候的锁定力矩怎么看,怎样算好的。谢谢。现在我让机械手动起来,肉眼判断,还可以

楼主:
对:liujian5118关于我们用监控软件看的话,一般会看电流波形是否正旋或者说光滑,Iq的设定值和实际值是否跟随好,这些不好调整电流环参数;各个速度段运行波动是否理想,实际转速是否跟随设定速度好,是否有超调,超调是多少,超调一定不能大,做正反转是否平滑过渡,这些是调整速度环参数;然后还有位置误差,可以调整位置环;另外,零速钳制时,是否有声音或者扰动,这个是电流环及自锁电流。另外还有一些滤波参数配合各个环使用!具体量化标准没有,基本客户使用加工合适,就算OK.有个很直观感觉就是电机运行时,手贴着电机。调的好的,电机不热很安静,不好的就是高频的抖(w我们叫麻麻的感觉),非常不好的,电机都会跳起来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说这么多。

1、你们用的是什么监控软件,我的是安川电机,用他们自己的软件么?

2、你的调的好的意思是,可以完成功能的前提下,手放在上面,无论电机怎么个速度怎么个扭矩都很安静,也不发热是吗?

3、你说的方法是不是就是针对电流环、速度环和位置环,这三个环需要调好。

4、你说的电流波形速度波动等的参考对象是什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点动、连续,低速、高速多试试,动的时候跟随性如何?有无振动、噪音,停止的时候锁定力矩如何?加工一下产品最直观,看活干得如何最有说服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网友B 的回复内容:点动、连续,低速、高速多试试,动的时候跟随性如何?有无振动、噪音,停止的时候锁定力矩如何?加工一下产品最直观,看活干得如何最有说服力。

能详细一点么

楼主:
我今天查看波形图了,看的是反馈速度和位置误差,波形很好,基本都是正玄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