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指令

楼主(2013-01-16):
请问图中的S23,S26,S35如何才能都接通,按明书上说的是要同接通的,可是下到PLC后只有一个接通,那个写在前面那个就能接通,其余的都不会接通,这是为什么了?

网友A:
爱德利小卢坐等高人来指点

网友B:
理论上楼主所说的S23   S26   S35   在 S22  x8   接通时动作

如果上述条件满足状态寄存器没有动作时    建议楼书监控一下 看看上面程序有没有问题

网友C:
X1控制  S20  S21  同时 输出

详细见 使用手册1 -Instruction - Instruction Chapter_08.pdf

网友D:
TO指令前面必须是双竖线

网友E:
TO指令前面用双竖线,才是并列输出

网友F:
分支与直接跳转之区别

网友G(2013-02-18):
需要使用【并进分歧指令进行程序编写,楼上所写的是【选择性分歧程序】,如下图;

具体步进指令使用说明请参照永宏PLC使用手册。

网友H:
这样的写法只有s23会接通,因为s23接通后会跳到下一步,s22会断开导致s26,S35都无法接通,

要想三个点同时接通必须采用并行分支

网友I(2013-09-11):
我也正在学呢不是很明白帮不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