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公司的用电度数和供电局的度数有差距

楼主(2013-01-16):
为什么公司用电数和供电局差别有3000度左右 我们用电量为2.9万度 供电局就是3.1万度  几乎每月都会有这样的差额~~~ 大家有这样的情况吗?

楼主:
是不是供电局需抄啊..................

网友A:
有线损吧!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线损吧!差不多

我们表都是在变压器一侧的控制柜里 线损已经在内了

网友B:
输变电中间线路的损耗(铜损),供电局里电表的值肯定要比你们工厂的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输变电中间线路的损耗(铜损),供电局里电表的值肯定要比你们工厂的大。。。

同意。

网友D:
一般是楼主公司计量出了问题。无外乎这几种情况:

1.总表准确度比供电局表准确度低造成计量偏差;

2.总表配置不合理或超差;

3.互感器配置不合理或超差;

4.总表回路接线错误或有接触不良现象。

网友E:
6楼,你敢保证不是宫殿局的计量有问题?

网友F:
表计的变比和精度及计量的位置(线损问题)当然不排除局里的也有问题

楼主:
你们公司用电能和供电局的度数  核对上吗?

网友G:
你们抄的是有功,他们抄的是视在功率

或者你们抄的是你们厂变压器下口的,供电局抄的则是人家高压配网出口的。有相当一部分是线路和变压器损耗。

网友H:
才多出不到10%...在天国很正常...老百姓的电表一般多出100%—300%

网友D:
按正常的工作程序,供电局计算用户电量是会扣除线损的。

网友D:
对:勃龙工控关于6楼,你敢保证不是宫殿局的计量有问题?内容的回复:

     供电局侧表现在一般都是0.5级及以上新型电子式多功能表,如用户侧表是机械式表(一般为2级)或等级较低的电子式表,由于反应不灵敏,有时在轻负荷时往往会少计量,这就是用户侧表与对侧表计量有出入的很大原因。楼主公司表一个月才相差3000度,不到10%,一般是表计误差引起。如怀疑供电局表有问题,可以双方到技术监督局一同鉴定表计的准确性。

网友I(2016-06-22):
每月差800多度电!!这跟电容补偿柜没有用?有关系吗??

网友I:
我们也是每月差1000多度电费。这跟电容补偿柜没有用。有关系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有线损吧!差不多

这跟电容补偿柜没有用。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