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13-01-16):
以前没接触过直流电机,这次单位新上两台,还有一台2500KVA的整流变压器,二次侧有6个接线桩头,看铭牌上二次为2个三角形绕组。请教各位大侠,这方面的具体知识,还有在网上哪里能找到有关大型直流电机和直流变压器的 知识。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这个不知道 我们用的直流电机是励磁机组  没用过变压器

直流变压器应该有整流吧  你找一找老一点的电工书

网友B:
话说冶金行业大整流变压器很多的。。。

楼主:
请教1楼,你的直流电机的直流电源是哪里得到到的。

网友C:
你这个才6相整流,电解行业的整流变压器大多数是12相整流

网友D:
双绕组的变压器,一般是那2个绕组有相位差的,然后接近到整流单元的双组整流上面。这个接法可以减少谐波的。

楼主:
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双绕组的变压器,一般是那2个绕组有相位差的,然后接近到整流单元的双组整流上面。这个接法可以减少谐波的。

赞同。对这个了解也不是很多。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