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自动急停

楼主(2013-01-16):
今天有一台信捷的PLC控制的机器,开一会就吧机器停掉了,功能好像急停一样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可以调出程序看一下的。。。在线监控

网友B:
是不是当时选择的开关电源有问题,容量或不够导致

网友C:
弄不好就是原先做程序的那些家伙下了蛊,现在有些半吊子就喜欢这样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弄不好就是原先做程序的那些家伙下了蛊,现在有些半吊子就喜欢这样整

其实这种情况在小公司很多,真没必要这样做的,咱卖的是产品质量,性能。这个懂得客户你再怎么搞,人家也能弄,充其量人家买个新的自己写;要是不懂的客户,再简单的功能你把程序都都让他看,他也不一定懂。所以做产品你就踏踏实实做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