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诡异的问题

楼主(2013-01-16):
今天在车间维修墙上的开关,之前因为某天早上上班就接地,导致整个车间跳闸,于是当时为了服从生产,就把它卸了。

今天去维修,上面的开关是除了控制墙上的电风扇,还有就是五孔的插座。

但是今天量了电风扇(一共4个)全部接地(用500M的兆欧表),当然有的是不规范,断的零。不过,问工人说这个夏天这4台风扇全是好的,全部可以用的。

而且 线全部是穿pvc管的!

感觉很纳闷!

请各路大侠 sos!

网友A:
风扇根本就不用500M的兆欧表吧  就算测量绝缘电阻也用不到吧

网友B:
首先检测风机,确保正常后,可加一个空开,一个一个的试

楼主:
那怎么测量 风扇的好坏啊?请教

网友C:
,一个一个的试,一个个的去排除,事出必有因,相信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网友D:
确定是这个开关引起的跳闸吗?接地故障会引起漏电开关跳闸,但一般空开是不会跳的,短路故障更有可能.

网友E:
应该是零线地线中间短路了所致,仔细检查

网友F:
是不是潮湿什么的,现在干燥了,所以又没有事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