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器AB系列调试出现问题

楼主(2013-01-16):
为什么伺服器在寸动速度下 ,通过P2-30置1后还没有进入JOC寸动模式下,伺服器电机就出现转动,转一下就出现报警09代码?请高手解析一下,伺服器参数都恢复出厂参数的情况下的!急!

网友A:
你恢复出厂参数后,断电再上电?是不是跳ALE 14?没有的话,应该没有恢复成功!只有在Servo Off状态下才能恢复!2-30不能为1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把电机电源线调换一下就没有出现这情况,但在速度模式4下,外部端子控制伺服启动,选择速度1p1-9寄存器转速,为什么电机还不会转,是不是还要设置其他参数的?

网友A:
你的脉冲输入角有信号进去了。你检查下接线。特别是COM-还有0V

楼主:
问题解决了,把电机电源线调换一下就成了。但在速度模式下4,SERVO ON启动伺服,电机就会有吱吱的声音,选择SPO1速度1P1-9电机不会转,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还要设置其他参数啊?

网友A:
可能是增益太大了。另外,SPD1 你1-09的速度要设定。确认下DI入口是否设定和自己使用的一致,你可以考虑三个速度都设定了,随便选个速度,看电机会转不,可能逻辑不对,选的SPD2..

楼主(2013-03-02):
在没有负载情况下,寸动模式下电机运行顺畅,但在速度模式下SERVO ON启动伺服,电机就会有吱吱的声音,并且声音很刺耳,这是什么原因

选择SPO1速度1P1-9,P1-10 P1-11电机都不会转,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还要设置其他参数啊?

网友B:
这是内部速度和内部位置混合模式,通过485来控制的相关设置,你可以参考一下,如果用外部端子控制,通信参数不用管。

ASDA-AB私服驱动器的相关参数定义
 DI定义
   DI1 P2-10=101伺服启动
   DI2 P2-11=106命令输入反向
   DI3 P2-12=114速度命令选择0
   DI4 P2-13=118模式切换
   DI5 P2-14=108位置命令触发
   DI6 P2-15=122反限位
   DI7 P2-16=123正限位
   DI8 P2-17=121急停

 通讯参数定义
       P3-00=2  站号设置
       P3-01=2  波特率设置
       P3-02=1  通讯协议(7,E,1,ASCII)
       P3-05=2  通讯功能(RS485)

 通讯写入读取参数定义
       P0-09=407 DI控制
       P0-10=109 内部速度1
       P0-11=10F 内部位置1圈数
       P0-12=21E 存储器保护
       P0-13=306 定义DI控制
       P0-14=110 内部位置1脉冲数

 其余相关参数定义
       P1-01=8   S-PR模式
       P1-33=1   增量式位置指令

网友C(2018-05-28):
这个资料很实用,要努力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