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高手帮忙打开附件中Rslogix5000锁住的程序

楼主(2013-01-16):
请高手帮忙打开附件中Rslogix5000锁住的程序

网友A:
好像没有锁住呀,我怎么能打开啊

楼主:
有些是能打开的,但有些是阴影部分打不开!

网友B:
什么版本的编程软件?计算机上只装了17 19

楼主:
15的,跟版本没有关系!

网友C(2013-03-14):
哪些阴影部分打不开啊?我各个地方都试了下,都能打开啊。另外我用16版本打开的时候提示原程序是13版本的,需要进行转换。

网友D:
点击tools---security---configure source protection

点击“是”创建一个sk.dat

这个显示你所创建的 sk.dat保存的位置,如果要重新创建,可以点击clear,清除后再建。

然后找到程序中要加密的route,点击右侧的protect

输入sk,然后点击 ok,如果只是变灰色,还可以查看的话 也点击allow viewing of component前面的选框。,如果不点击就会出现上面的那种,压根看不了内容。

某行程序加密完成后,后面显示SK

此时关闭程序,然后把sk转移一个位置,再打开程序,即可发现程序已经变灰色,不可编辑。

此时点击tools重新进入会发现要新建sk,点击“是”进入,然后选中刚才加密的那个route,点击右侧的unprotect,会发现并不成功,就是因为此时新建的sk已经非彼时建立的sk

要想<此处内容被屏蔽>成功,必须将先前建立的sk拷入到原来的位置,重新打开程序,此时再进入configure source protection ,点击对应route的右侧unprotect,即可发现成功<此处内容被屏蔽>。

而你不知道程序建立保护时的那个类似SK。dat的东西,所以这段程序就无法解锁查看。。

网友E(2013-04-15):
hui_33110程序已经解除源保护。看dxtk的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