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能告知字节 字 双字 整数 双整数 实数 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3-01-16):
双字=2个字=4个字节=32位

双整数=2个整数=4字节=32位(对吗)

整数和字一样吗

还有一个数字占一个字节 4000占了四个字节能是整数吗

网友A:
用中文不好表达。。8个bit 是一个byte,两个byte是一个word,两个word 是 double words 。。4000.。。。。是BCD码。

网友B:
楼主说的基本正确,但有一个概念我说一下:

整数的概念 :  在PLC 中 通常说的整数 就是 一个字(INT) 16位, 有符号整数,而还有一种整数是(WORD)16位 无符号整数,  所以在没有特别说明之前,整数指的是 (INT) 有符号整数,双整数 亦如此;

还有一个数字占一个字节 4000占了四个字节能是整数吗

谁告诉你的一个数字占了一个字节?  除了一个ASCII 码 才是占了一个字节;

还有BCD 码2个数字占了1个字节。

网友C:
 4000占了四个字节?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一句话,数字二进制表达,位就是最小单位,一个位两个状态,非0则1。

那么比1大的数怎么表示?

增加位呗。

增加1位,2个位,可以表示的状态:2×2=4。也就是说可以表示0-3这四个数。

其他的数越大需要占用的位越多。

8个位组成一个字节。可以表示0-255

16个位组成一个字(无符号),整数有符号

32个位组成一个双字。

浮点数是有符号的32位数。

网友D:
双字是最大的存储,一个双字(例如vd0)包含了两个字(如VW0,VW2)VW0是高字节,VW2是低字节,VW0同时又包含了VB0,VB1 。 而VB0是 高字节中的高字,VB1是高字节中的低字, VW2包含了VB2,VB3,VB2是低字节中的高字,VB3是低字节中的低字;

网友E(2018-04-28):
新手,跟楼主一起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