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基础知识问答

楼主(2013-01-16):
1. 继电保护装置在新投入及停运后投入运行前应做哪些检查?
  答:应做以下检查:
  1.查阅继电保护记录,保证合格才能投运并掌握注意事项。
  2.检查二次回路及继电器应完整。
  3.标志清楚正确。
  2. 过流保护为什么要加装低电压闭锁?
  答:过流保护的动作电流是按躲过最大负荷电流整定的,在有些情况下不能满足灵敏度的要。因此为了提高过流保护在发生故障时的灵敏度和改善躲过最大负荷电流的条件,所以在过流保护中加装低电压闭锁。
  3. 为什么在三绕组变压器三侧都装过流保护?它们的保护范围是什么?
  答:当变压器任意一侧的母线发生短路故障时,过流保护动作。因为三侧都装有过流保护,能使其有选择地切除故障。而无需将变压器停运。各侧的过流保护可以作为本侧母线、线路的后备保护,主电源侧的过流保护可以作为其他两侧和变压器的后备保护。
  4. 直流系统发生正极接地或负极接地对运行有哪些危害?
  答:直流系统发生正极接地有造成保护误动作的可能。因为电磁操动机构的跳闸线圈通常都接于负极电源,倘若这些回路再发生接地或绝缘不良就会引起保护误动作。直流系统负极接地时,如果回路中再有一点发生接地,就可能使跳闸或合闸回路短路,造成保护或断路器拒动,或烧毁继电器,或使熔断器熔断等。
  5. 轻瓦斯动作原因是什么?
  答:原因是:
  1.滤油,加油或冷却系统不严密以致空气进入变压器。
  2.因温度下降或漏油致使油面低于气体继电器轻瓦斯浮简以下。
  3.变压器故障产生少量气体。
  4.发生穿越性短路。
  5.气体继电器或二次回路故障。
  6. 交流回路熔丝、直流回路控制及信号回路的熔丝怎么选择?
  答:熔丝的选择应该:
  1.交流回路熔丝按保护设备额定电流的1.2倍选用。
  2.直流控制、信号回路熔丝一般选用5-10A。
  7. 变压器出现假油位,可能是哪些原因引起的?
  答:可能是以下原因:
  1.游标管堵塞。
  2.呼吸器堵塞。
  3.安全气道通气孔堵塞。
  4.薄膜保护式油枕在加油时未将空气排尽。
  8. 变压器绕组绝缘损坏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
  答:原因有:
  1.线路短路故障。
  2.长期过负荷运行,绝缘严重老化。
  3.绕组绝缘受潮。
  4.绕组接头或分接开关接头接触不良。
  5.雷电波侵入,使绕组过电压。
  9. 电容器有哪些巡视检查项目?
  答:检查项目有:
  1.检查电容器是否有膨胀、喷油、漏油现象。
  2.检查瓷质部分是否清洁,有无放电痕迹。
  3.检查接地线是否牢固。
  4.检查放电变压器串联电抗是否完好。
  5.检查电容器室内温度、冬季最低允许温度和夏季最高允许温度均符合制造厂家的规定。
  6.电容器外熔丝有无熔断。
  10. 电抗器的正常巡视项目有哪些?
  答:巡视项目有:
  1.接头应接触良好无发热现象。
  2.支持绝缘子应清洁无杂物。
  3.周围应整洁无杂物。
  4.垂直布置的电抗器不应倾斜。
  5.门窗应严密。
  11. 隔离开关有哪些正常巡视检查项目?
  答:巡视项目有:
  1.瓷质部分应完好不破损。
  2.各接头应无松动、发热。
  3.刀口应完好合入并接触良好,试温蜡片应无熔化。
  4.传动机构应完好,销子应不脱落。
  5.联锁装置应完好。
  6.液压机构隔离开关的液压装置应无漏油,机构外壳应接地良好。
  12. 单母线接线的10kV系统发生单相接地后,经逐条线路试停电查找,接地现象仍不消失是什么原因?
  答:有以下两点原因:
  1.两条线路同时接地。
  2.站内母线设备接地。
  13. 定时限过流保护的整定原则是什么?
  答:定时限过流保护动作电流的整定原则是:动作电流必须大于负荷电流,在最大负荷电流时保护装置不动作,当下一级线路发生外部短路时,如果本级电流继电器已经起动,则在下级保护切除故障电流之后,本级保护应能可靠地返回。
  14. 出口中间继电器触点为什么要串联电流线圈?
  答:触点串联电流线圈的目的,是防止保护动作后触点抖动、振动或极短时间的闭合不能开关跳闸。因此保护出口中间通常采用触点带串联电流线圈的自保持。在故障情况下触点闭合,串联的电流线圈带电产生自保持,保证开关可靠的跳闸。
  15. 变压器的差动保护是根据什么原理装设的?
  答:变压器的差动保护是按循环电流原理装设的。在变压器两侧安装具有相同型号的两台电流互感器,其二次采用环流法接线。在正常与外部故障时,差动继电器中没有电流流过,而在变压器内部发生相间短路时,差动继电器中就会有很大的电流流过。
  16. 变压器的零序保护在什么情况下投入运行?
  答:变压器零序保护应装在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侧,用来保护该侧绕组的内部及引出线上接地短路,也可作为相应母线和线路接地短路时的后备保护,因此当该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刀闸合入后,零序保护即可投入运行。
  17. 什么线路装设横联差动方向保护?横联差动方向保护反应的什么故障?
  答:在阻抗相同的两条平行线路上可装设横联差动方向保护。横联差动方向保护反应的是平行线路的内部故障,而不反应平行线路的外部故障。
  18. 同期重合闸在什么情况下不动作?
  答:在以下情况下不动作:
  1.若线路发生永久性故障,装有无压重合闸的断路器重合后立即断开,同期重合闸不会动作。
  2.无压重合闸拒动时,同期重合闸也不会动作。
  3.同期重合闸拒动。
  19. 在什么情况下将断路器的重合闸退出运行?
  答:在以下情况下:
  1.断路器的遮断容量小于母线短路容量时,重合闸退出运行。
  2.断路器故障跳闸次数超过规定,或虽未超过规定,但断路器严重喷油、冒烟等,经调度同3.后将重合闸退出运行。
  4.线路有带电作业,当值班调度员命令将重合闸退出运行。
  5.重合闸装置失灵,经调度同意后将重合闸退出运行。
  20. 备用电源自投装置在什么情况下动作?
  答:在因为某种原因工作母线电源侧的断路器断开,使工作母线失去电源的情况,自投装置动作,将备用电源投入。

楼主:
洗澡了!  好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