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变频器调办法

楼主(2013-01-16):
1.模拟量控制,PLC的DA模块输出模拟量4-20mA或者0-10V给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端子。
2.开关量控制,多数变频器有UP/DOWN端子,可以通过开关量信号升速降速,分辨率0.1HZ/0.01HZ。PLC只要输出两个开关量信号,根据需要升/降速就可以了。
3.多段速度控制,变频器有7段速度和16段速度控制方式,可以通过PLC的输出继电器实现几种不同速度之间的控制。
4.通信方式。根据变频器的通信协议选择相应的通信控制方式

网友A:
工艺流程没有,这块方便的话可以发些工程案例了解下,2430986510qq.com谢谢!

网友B(2013-05-20):
1.模拟量控制,模拟量4-20mA或者0-10V给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端子。
2.开关量控制,多数变频器有UP/DOWN或(FWD/REV)端子,可以通过开关量信号升速降速,分辨率0.1HZ/0.01HZ。PLC只要输出两个开关量信号,根据需要升/降速就可以了。
3.多段速度控制,变频器有8段速度和16段速度控制方式,可以通过PLC的输出继电器实现几种不同速度之间的控制。
4.通信方式。根据变频器的通信协议(不同的通讯协议)选择相应的通信控制方式

网友B:
几种控制方式都可以自己试试

网友B(2013-07-01):
1.模拟量控制,模拟量4-20mA或者0-10V给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端子。
2.开关量控制,(就是端子控制)多数变频器有UP/DOWN或(FWD/REV)端子,可以通过开  关量信号升速降速,分辨率0.1HZ/0.01HZ。PLC只要输出两个开关量信号,根据需要升/降速  就可以了。
3.多段速度控制,变频器有8段速度和16段速度控制方式,可以通过PLC的输出继电器实现几种不同速度之间的控制。
4.通信方式。根据变频器的通信协议(不同的通讯协议)选择相应的通信控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