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距离控制方案

楼主(2013-01-16):
目前遇到一个项目:他们要求控制4KM以外的一个水泵,通过采集放在水泵那边的一个流量计的流量来控制水泵的开停。控制端在集控室,需要有屏显示当前流量,水泵的状态可以强制启动水泵。那么远的距离,不知行业里面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不?在下感谢啦!不剩感激。如果有相关的控制模块可以推荐给我,谢谢咯  急需求解啊

网友A:
直接选用市面的无线数据传输模块即可(一般通讯距离可达5-30千米,类型有无线串口通讯、无线点对点的数字量通讯、模拟量通讯均有)。

网友B:
采用无线传输数据采集模块,把现场的信号传到集控室,这方面美国邦纳的无线传输数据采集模块做的比较好,性能稳定,可以考虑一下,至于方案可以咨询美国邦纳公司技术。

楼主:
谢谢QHDTHL 伍琪生  的回答,我担心的是无线模块会不会不稳定呢?而且那个还需要加电话卡的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网友A  的回答,我担心的是无线模块会不会不稳定呢?而且那个还需要加电话卡的不?

需要加电话卡   ,我碰到过

网友E:
建议采用无线传输模块

网友F:
无线传输模块 +一张手机卡,厦门都有很多做这种的厂家

网友G:
公司做过这方面的,还在学习中。。。       ·

网友H:
现场要有控制板,可以用PLC或单片机做,采集泵流量数据和控制泵开停,将流量数据转换为数字量传送。控制室要有接收装置,将现场传上来的数据显示。中间采用无线数传设备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