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外围配置注意事项

楼主(2013-01-16):
      1、把变频器连接在大容量电源变压器(500kva以上)电网中,或者在同一电源变压器上连接有晶闸管变流器而未使用换流电抗器,或者同一电网上有功率改善用切换电容器组时,应配置ac电抗器或dc电抗器,它们也有改善变频器电源侧功率因数和降低输入高次谐波电流的效果。

  2、变频器与供电电源之间应装设带有短路及过载保护的低压断路器、交流接触器,以免变频器发生故障时事故扩大。电控系统的急停控制应使变频器电源侧的交流接触器开断,彻底切断变频器的电源供给,保证设备及人身安全。

  3、变频器输入端r、s、t与输出端u、v、w不能接错。变频器的输入端r、s、t是与三相整流桥输入端相连接,而输出端u、v、w是与三相异步电动机相连接的逆变电路。若两者接错,轻则不能实现变频调速,电机也不会运转,重则烧毁变频器。

  4、在起动、停止频繁的场合,不要用主电路电源的通、断来控制变频器的起动、停止,应使用变频器控制面板上的run/stop键或sf/sr控制端子。因为变频器启动时,首先要给直流回路的大容量电解电容充电,如果频繁启动变频器势必造成电容充电用限流电阻发热严重,同时也缩短了大容量电解电容的使用寿命。

  5、变频器的端子“n”为中间直流回路的低电平端,严禁与三相四线制供电线路中的零线或大地相接,否则会造成三相整流桥因电源短路而损坏变频器。

  6、变频器的输出侧一般不能安装电磁接触器,若必须安装,则一定要注意满足以下条件:变频器若正在运行中,严禁切换输出侧的电磁接触器;要切换接触器必须等到变频器停止输出后才可以。因为,如果在变频器正常输出时切换输出侧的接触器,将会在接触器触点断开的瞬间产生很高的过电压而极易损坏变频器中的电力电子器件。因此,要切换变频器输出侧的接触器,必须在变频器的功率管被封锁状态下才可进行。

  7、遇有内装制动单元而需外加制动电阻的变频器,一定要注意制动电阻的正确接线。制动电阻要接在p与db之间,不能接在p、n之间,否则会造成变频器的逆变器在未运行时三相整流桥就满载工作,造成变频器无法正常工作,制动电阻也有烧毁的可能。

  8、变频调速的多速电动机,在运行中不能改变极对数。如果在变频调速系统中,为了扩大调速范围而必须选用多速电动机时,由于多速电动机是用改变定子绕组接线方法,改变极对数,实现调速目的。如果在变频器运行中改变电动机的绕组接线,就会引起很大的冲击电流,造成变频器过载跳闸,甚至烧毁的严重事故。所以,要安全切换多速电动机的绕组,必须要等到变频器停止输出后才能进行。

  9、机械制动器在变频调速系统中的正确使用。在脉宽调制(pwm)的变频器中,其输出频率与输出电压之比为一常数,即v/f=c。在输出频率低时,其输出电压也低,如果机械制动器的电磁抱闸线圈接在u、v、w端,则在变频器低速时机械抱闸始终处于抱紧状态,变频器会因过载而跳闸,所以机械制动器的电磁线圈只能接在变频器的输入端r、s、t端。

  10、变频器低速运行时的特点及对策。常规设计的自通风异步电动机在额定工况下及规定的环境温度范围内,是不会超过额定温升的,但处于变频调速系统中,情况就有所不同。自通风异步电动机在20hz以下运行时,转子风叶的冷却能力下降,再如果在恒转矩负载条件下长期运行,势必造成电机温升增加,使调速系统的特性变坏。所以,当自通风异步电动机在低频运行并且拖动恒转矩负载时,必须采取强制冷却措施,改善电机的散热能力,保证变频调速系统的稳定性。

  11、当变频器和电动机之间的接线超长时,随着变频器输出电缆的长度增加,其分布电容明显增大,从而造成变频器逆变输出的容性尖峰电流过大引起变频器跳闸保护,因此必须使用输出电抗器或du/dt滤波器或正弦波滤波器等装置对这种容性尖峰电流进行限制。
  输出滤波电抗器用于补偿在电机电缆长距离敷设时引起的线路电容充电电流,也可抑制谐波。在多电机成组传动时,可接入一台输出滤波电抗器,总电缆长度是每台电机电缆长度的总和。从理论上说,功率等级不同的变频器所允许敷设的电机电缆长度是不同的,并且不同生产厂商的变频器所允许敷设的电机电缆长度也是不同的。因此,关于变频器敷设的电机电缆在超过多长距离时应加装输出滤波电抗器,还应参阅各变频器生产厂商提供的使用手册。

  12、不要在变频器输出侧安装电力电容器、浪涌抑制器和无线电噪声滤波器,这将导致变频器故障或电容器和浪涌抑制器的损坏。

  13、变频器的漏电流及其对策。由于在变频器的输入、输出布线和电动机绕组中存在分布电容,而现在的变频器大多采用pwm调制方式,因此会有漏电流流过它们,其值正比于分布电容量和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因此,要降低变频器的漏电流,一是尽可能缩短变频器和电动机之间的接线长度,二是尽量降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

网友A:
很不错的学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