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的过流问题

楼主(2013-01-16):
我主要从事电控柜的安装和调试,但在最近的一批ABB变频器经常会出现故障代码为  F0001,即过流~!这种问题是否属于产品质量问题?如果遇到这种问题除了开启31组故障复位参数外,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经常出现过流故障,首先检查下是不是实际真的过电流,假如是,那就是选型偏小了,假如实测电流不高,还经常报这个故事,请检查下里面的驱动板及功率单元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首先要检查一下外部设备有没有问题,查看一下电机是否真的过流,如果真的过流,那么变频器是无问题的,如果没有过流,那就要检查变频器了,还是到专业的变频器维修单位检测一下吧!

网友C:
检查一下外部设备,电机,测量下电缆情况,在一个就变频器本身的,保护误动作造成的

网友D:
首先确定参数设置有无问题,确定是否真的存在过流现象,最后判断是否是变频器本身问题

楼主:
对:原创军团--恒温区奋斗关于经常出现过流故障,首先检查下是不是实际真的过电流,假如是,那就是选型偏小了,假如实测电流不高,还经常报这个故事,请检查下里面的驱动板及功率单元是不是有问题。 内容的回复:

实际是不过流的,如果是驱动版和功率单元的问题 该怎么解决?

楼主:
对:suwen4590关于检查一下外部设备,电机,测量下电缆情况,在一个就变频器本身的,保护误动作造成的 内容的回复:

保护勿动怎么解决?是不是开启过流故障复位?如果是有没有更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