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A的空开能带多少瓦的电器?

楼主(2013-01-17):
2700W的燃气壁挂炉 700W的空调 300W滚筒洗衣机

墙壁上的一个插座,先接一个2500瓦的拖线板,再接一个7000瓦的拖线板,再接上以上电器会否跳闸呢?

网友A:
先说说燃气壁挂炉是用电的吗?

网友A:
就是除去壁挂炉,4200W也会使16A空开跳闸的

网友B:
楼主根据: P=UI  计算

 16A空开带负载功率计算:    220*16A=3520W

楼主不能三个电器同时使用;同时使用会跳闸的;

网友C:
这个必然会跳闸   甚至会烧坏某电器

网友D:
16A 能带4000W 左右。

网友E:
l楼主这个配小了,13.2KW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楼主根据: P=UI  计算  16A空开带负载功率计算:    220*16A=3520W 楼主不能三个电器同时使用;同时使用会跳闸的;

赞同。

网友G:
挂一个C60的应该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