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P-AE80THTD触摸屏与DVP-32ES连接出错

楼主(2013-01-17):
各位大侠:

       我用DOP-AE80THTD触摸屏与DVP-32ES采用RS-485连接,我采用交替型按钮开启PLC中的M10,按钮总是复原,而且输出状态灯也读取不回来PLC的输出动作,但实际有动作输出等于能够通讯上。我用触摸屏往PLC里面的D40写入数据,也是可以写进去,但触摸屏上就不显示输入值,我的电脑是XP系统,这个跟电脑系统有很大关系吗?(中达官网上说这款触摸屏软件支持的系统没有写有XP)

楼主:
感觉是触摸屏可以发送资料给PLC,但却读取不到PLC的状态。

网友A:
首先建议你升级软件版本到1.05.86!其次你用COM2还是COM3与PLC的RS485进行通讯?在“选项”-“设置模块参数”里,切换至“通讯选项卡;通讯界面要改成"RS485"、通讯参数设置一致。再者梯形图里要有以下语句:

LD M1002

MOV HXX D1120  #XX 表示与上述通讯参数一致

SET M1120

最后检查你的通讯连线是否完全正确、或许有干扰?

楼主:
版本没有错Screen Editor Version : 1.05.86,用的是COM2口,就在办公室桌子上搞啊!

楼主:
触摸屏与PLC采用485通讯和采用232通讯有什么区别?

网友B:
距离不一样吧,速度貌似也不一样。

楼主:
搞定了!干扰的原因挪个地方搞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