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什么情况下用S7-300/400

楼主(2013-01-17):
一直在用S7-200,点数一般100点以下,一直对S7-300/400有所神往,

按点数算的话,200的也可以挂模块到200点以上,

但是不知道究竟什么情况下用呢?

网友A:
这怎么说啊,最主要的是看你们的设计方案了,有的系统也就是100个点,但也采用了S7-300系列的PLC,这样可以用工控机作为上位机来进行操作,整体看起来比用200的看着现代化,看着高级。有的100多点还是采用S7-200系列的,主要是省钱,投资小,甲方要求不高的,经济实用型的。

网友B:
200能达到的功能,300的功能强大,价格贵,考虑一下成本

网友C:
S7-200属于小型PLC控制系统,适合点数在256点以下的控制系统。

S7-300属于中型PLC控制系统,适合点数在1024点以下的控制系统。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怎么说啊,最主要的是看你们的设计方案了,有的系统也就是100个点,但也采用了S7-300系列的PLC,这样可以用工控机作为上位机来进行操作,整体看起来比用200的看着现代化,看着高级。有的100多点还是采用S7-200系列的,主要是省钱,投资小,甲方要求不高的,经济实用型的。

学习了。我遇到一个项目也是用200PLC加上位机的。。。一样现代化

网友F:
这怎么说啊,最主要的是看你们的设计方案了,200 点的你也可用 300 系列,只 是 300 系列的功能更加的强大之说!

网友G:
小型系统对控制要求不是很高的情况下,用的是西门子200PLC,点数比较少,投资比较少的电气项目;

西门子300,400一般是对控制要求相对比较高点,但是价格也是相对高点;属于中端产品了吧;

网友H:
其实用S7200照样可以控制超过256点的项目,用一条modbus通信线加数字量采集板想控制多少点就控制多少点,数字量模拟量随你选

网友I:
要看工艺了,纯粹看点没意义。点不多,工艺要求高的也要用300、400

楼主:
可以具体点吗?300和400用在哪种点数不多,工艺要求高的场合。

什么要求?

网友J:
如果只是简单的逻辑控制和一些简单的数据采集用S7-200就足以应付了,但如果是有复杂的数学运算和大量的逻辑处理,那么就必须要考虑用300和400了,这中间没有绝对的分割线,具体看用户对系统的性能要求是怎样的了。

网友K:
跟点数的多少无关。

看系统的重要性,以及客户的“钱包”。

网友L:
这个看你的系统要求了,还有稳定性

网友M:
我们用过S7的319CPU,点数并不多,但是对速度要求高。

网友N:
性价比,300可以被业务员拿来吹水。

网友O:
系统的复杂程度,如果100点数以上,运算还多,那就要考虑用中型的PLC了

网友P:
运算任务繁杂,程序逻辑繁杂的话推荐300/400, 否则就是200搞定,200可7台以组网控制1000点以上(简单逻辑工程我实际用过,当时系统是输送线系统,实际总点数1074点)

网友Q:
感觉单纯从点数来选型也不一定准确,主要还是看你的系统是干什么用的,性能参数要求高不?个人觉得,完成功能一致的话,越便宜越好了。

网友R:
综合考虑了,还是成本问题呀,不一定单纯从点数上说呀

网友S:
对于运算数据大,通讯联网复杂的大型控制网络才建议使用。成本问题和性能是主要的指标。

网友T:
s7-300/400支持DP总线主站啊,S7-200只能做从站,这是很多用S7-300的原因,不过现在有S7-1200系列了,S7-300的重要性自然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