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资料整理

楼主(2013-01-17):
1. 步进电机定义
  步进电机是工业生产过程控制,数字程序控制(数控机床)计算机外部设备,控制仪表等常用的控制部件。
步进电机是一种将电脉冲转化为不连续的机械运动的机电装置。当施加适当的电脉冲指令时,电机转子的出轴或外转子将会以不连续的步进增量旋转。
电机的旋转与施加的脉冲之间有几个方面的直接关系:首先所加脉冲的顺序直接决定着电机转轴旋转的方向;
其次电机转轴旋转的速度取决于所加脉冲的频率,而旋转的角度或者圈数和所加的脉冲数成正比
2. 步进电机结构分类
   根据步进电机的原理和结构,基本可以分成下面两大类型:
第一类:电磁型步进电机。这种步进电机是早期的步进电机,它通常只有一个绕阻,
并且仅靠电磁作用还不能使电机的转子做步进运行,必须加上相应的机械部件,才能产生步进的效果。它有螺旋型和棘型两种。
 第二类:定子和转子之间仅靠电磁作用就可以产生步进作用的步进电机。这种电机一般有多相绕组,在定子和转子之间没有机械联系。
这种电机有良好的可靠性及速度性,工业应用上大量用于状态伺服元件、功率伺服元件、位置控制元件等。
 在第二类步进电机中,根据转子的结构形式,可以分成永磁性转子电机(PM)或反应式转子电机(VR),
它们可以简称为永磁式步进电机或反应式步进电机。在永磁式步进电机中,它的转子是用永磁钢制成的,也有通过滑环供电的直流激磁绕组制成;
无论如何,其转子有软材料制成齿状,转子的齿也称显极,在这种步进电机的转子中没有绕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