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MO驱动器和数控系统问题的求助

楼主(2013-01-17):
我现在用ELMO的驱动器和PARKER的直线电机,并准备用现有的数控系统试用一下。目前电机和驱动器之间的连接已经做好,并用COMPOSER软件进行了自动调试,已能控制电机,不过还存在静止抖动的问题,因为不会手动调试,这个问题就放到以后再说。现在紧要的问题是驱动器和系统的连接,驱动器是HAR 12/60,系统是广数的980TA,很老的备用系统,用脉冲加方向控制,现在接好DIR+,PULS+和0V。驱动器设好UM=5,YA【4】=0,RM=1,FR【3】=1,用系统操作,电机没反应。我也试过再接上DIR-,PULS-,也是没反应。但我在驱动器上接手摇脉冲发生器DIR+,PULS+,0V,5V,手脉能正常控制电机。这是最急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回零开关怎么接的问题。希望各位大侠帮帮我,我一个菜鸟实在不知道如何办了,小弟先谢谢了。QQ776849166

网友A:
有没有什么报警呢? 是不是使能没有打开呢?

楼主:
没报警,使能也是打开的。现在我问到,可能是因为系统发出的是差分信号,而驱动器只能接收TTL信号。还在头痛中!

楼主:
没人帮我吗?或者谁能介绍个能控制这个ELMO HAR驱动器的车床数控系统。

网友B:
尝试把差分变成TTL,例如把P-和D-接地。

楼主:
现在已经解决连接问题,是因为这种驱动器不接受系统发出的无源信号(我也不懂),而且我的这个驱动器比较老,现在新出的驱动器直接支持差分信号。换了新驱动器已能顺利控制,就用脉冲+方向的差分信号。现在还有回零问题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