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电机 假超温报警停车

楼主(2013-01-17):
 各位大侠,我司有台西门子电机,定子镶嵌有PTC热敏电阻,最近两次发生停机,检查发现超温保护继电器报警,测量

电机的外壳温度正常,稍后继电器复位故障消除,启动电机后工作正常。

  做了模拟实验,将同型号的PTC加热至150度,PTC的阻值没有出现阶跃升高。拜托大侠们指点一下如何正确

检查热敏电阻的性能是否完好。

网友A(2013-11-27):
直接量PTC的电阻。

网友B:
量阻值,20度时580欧,100度时1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