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配电柜的设计标准

楼主(2013-01-17):
 请问各位大神 低压控制柜的尺寸有什么标准尺寸么  设计时候注意什么 我刚参加工作一年多  懂的不多 比如现在都采用什么类型的柜体 走线方式还有上下左右留多少空间的问题  谢谢大家

网友A:
5.1.2 柜宽尺寸系列: 600,800,1000,1200mm;
 5.1.3 柜深尺寸系列: 600,800mm。
 5.2 防护等级 5.2.1 正常使用环境: IP30;
 5.2.2 特殊作用环境: IP40。
 5.3 涂装
 5.3.1涂装采用环氧树脂粉末静电喷涂。
 5.3.2颜色:驼灰色、整体单色调。
 5.4结构设计
 5.4.1开关柜柜体结构是采用通用柜的形式,选用优质冷轧钢板制造。构架用8MF冷弯型钢局部焊接组装而成,由构架零件及型钢配装,从而保证了柜体的精度和质量。
 5.4.2通用柜的零部件按模块原理设计,并有20模的安装孔,通用系数高,缩短了制造周期,提高了工作效率。
 5.4.3柜体在设计时充分考虑到运行中的散热问题。在柜体上下两端均有不同数量的散热槽孔,当柜内热量到一定量时,热量上升,通过上端槽孔排出,而冷风不断地由下端槽孔补充进柜,使密封的柜体自下而上形成一个自然通风道,达到散热的目的。
 5.4.4柜体按照现代工业产品造型设计,采用黄金分割比的原理设计柜体外型,使整柜比例合理,美观大方,面目一新。
 5.4.5柜门用转轴式活动铰链与构架相连,装卸方便。门的折边处嵌有山型橡塑条,具有一定的压缩行程,能防止门与柜体直接碰撞,也提高了门的防护等级。  5.4.6装有电器元器件的仪表门用多股软铜线与构架相连,柜内的安装件与构架间用滚花螺钉连接,整柜构成完整的接地保护电路。
 5.4.7柜体的顶盖在需要时可拆除,便于现场主母线的装配和调整。柜顶的四角装有吊环,用于起吊和装运。
 5.4.8母线、导电部件和绝缘导线。
 5.4.8.1母线、导电部件的材料均为高导电率的铜材制造。
 5.4.8.2绝缘导线选用铜质线,辅助电路的绝缘导线为多股铜绞线。
 5.4.8.3母线搭接处镀锡、搪锡。

楼主:
谢谢 但是5.1.1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友C:
低压控制柜的尺寸有什么标准尺寸么

2200*600*800

网友D:
标准柜按型号不同有不同的标准尺寸的。

非标的话按柜内元件及现场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