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读FX2N 128点PLC的4K多步程序

楼主(2013-01-17):
接手的是FX2N系列PLC,有128点4K多步程序。

因FX2N 128点PLC不能建子程序,程序也不能分段。

原来的工程师是一口气编到底的,条理不清晰,注释挺混乱。

没有专业工艺说明,只能听现场人员大概讲一些。

因此,4K多步程序读起来很困难。

有好的办法来读这4K多步程序吗?

对了,还有上位机的数据库。这也增大了读程序的难度。

网友A:
1、FX2N是可以使用子程序的,也可以进行程序分段的,那要看程序员愿意不愿意使用以及编程的水平问题。

      当使用GX IEC Developer,这个软件已经出现很多年了,可以做以上工作,现在的GX Works软件也能做以上工作。

      当使用早期的三菱软件以及GX Developer,也可以使用子程序,至于程序分段,完全可以通过中间触电进行功能上的  隔离。

2、没有工艺说明,那非常的困难,你需要问,听并总结现场人员的描述。

3、首先你应该去建立IO表,明白每个X,Y的用途。

4、其次,根据现场工艺进行功能上的分割,可能原有程序有诸多无用的程序组成,你需要整理思路。

5、必要时根据工艺重新编写程序。

网友B:
先了解并熟悉工艺流程,再整理I/O点表,根据这些内容再来读程序,标注其他中间继电器,比如M、D的注释。

楼主:
对:yuanle关于1、FX2N是可以使用子程序的,也可以进行程序分段的,那要看程序员愿意不愿意使用以及编程的水平问题。      当使用GX IEC Developer,这个软件已经出现很多年了,可以做以上工作,现在的GX Works软件也能做以上工作。      当使用早期的三菱软件以及GX Developer,也可以使用子程序,至于程序分段,完全可以通过中间触电进行功能上的  隔离。2、没有工艺说明,那非常的困难,你需要问,听并总结现场人员的描述。3、首先你应该去建立IO表,明白每个X,Y的用途。4、其次,根据现场工艺进行功能上的分割,可能原有程序有诸多无用的程序组成,你需要整理思路。5、必要时根据工艺重新编写程序。  内容的回复:

能说说FX2N是怎样使用子程序,怎样进行程序分段吗?步骤。谢谢。

如果行,我打算分成子程序或是分段程序,改成自己熟悉的方式。

重新编,几乎是所有的人都反对,众意难排。

楼主:
对:云锋-王者之师关于先了解并熟悉工艺流程,再整理I/O点表,根据这些内容再来读程序,标注其他中间继电器,比如M、D的注释。 内容的回复:

谢谢,我试着看看,关键是编程介面就像是用DOS做的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yuanle关于1、FX2N是可以使用子程序的,也可以进行程序分段的,那要看程序员愿意不愿意使用以及编程的水平问题。      当使用GX IEC Developer,这个软件已经出现很多年了,可以做以上工作,现在的GX Works软件也能做以上工作。      当使用早期的三菱软件以及GX Developer,也可以使用子程序,至于程序分段,完全可以通过中间触电进行功能上的  隔离。2、没有工艺说明,那非常的困难,你需要问,听并总结现场人员的描述。3、首先你应该去建立IO表,明白每个X,Y的用途。4、其次,根据现场工艺进行功能上的分割,可能原有程序有诸多无用的程序组成,你需要整理思路。5、必要时根据工艺重新编写程序。  内容的回复:能说说FX2N是怎样使用子程序,怎样进行程序分段吗?步骤。谢谢。如果行,我打算分成子程序或是分段程序,改成自己熟悉的方式。重新编,几乎是所有的人都反对,众意难排。

你不看编程手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对:网友A关于1、FX2N是可以使用子程序的,也可以进行程序分段的,那要看程序员愿意不愿意使用以及编程的水平问题。      当使用GX IEC Developer,这个软件已经出现很多年了,可以做以上工作,现在的GX Works软件也能做以上工作。      当使用早期的三菱软件以及GX Developer,也可以使用子程序,至于程序分段,完全可以通过中间触电进行功能上的  隔离。2、没有工艺说明,那非常的困难,你需要问,听并总结现场人员的描述。3、首先你应该去建立IO表,明白每个X,Y的用途。4、其次,根据现场工艺进行功能上的分割,可能原有程序有诸多无用的程序组成,你需要整理思路。5、必要时根据工艺重新编写程序。  内容的回复:能说说FX2N是怎样使用子程序,怎样进行程序分段吗?步骤。谢谢。如果行,我打算分成子程序或是分段程序,改成自己熟悉的方式。重新编,几乎是所有的人都反对,众意难排。你不看编程手册的?

是我没有描述清楚,子程序有,而且全在一个介面上显示。能分段的子程序好像没有。

网友D:
个人建议,先阅读外部的硬件原理图,然后依据由主入辅的原则慢慢解读,这样看一遍就有一定的了解了,多看几次就可完全掌握,之前我就是这样解读的。

楼主:
对:qinghang关于个人建议,先阅读外部的硬件原理图,然后依据由主入辅的原则慢慢解读,这样看一遍就有一定的了解了,多看几次就可完全掌握,之前我就是这样解读的。内容的回复:

谢谢。我目前的办法也差不多是这样,只是程序太多,编辑的太散,看一会后就会晕,我都打印出来了。

网友E:
看别人的程序是很难的,而且有的程序里留下了很多无用的程序段和调试程序段,但有的程序员调试完成后没有删除,也是为了给别人阅读程序增加难度。

网友F:
看懂后自己再重新写个

楼主:
对:simonwu675关于看懂后自己再重新写个内容的回复:

很想这样,可十个人有九个反对,只有我赞成。

网友G:
先把程序外的东东摸清楚--工艺要求,然后你再看程序,就快了。

网友H:
说实在的,这程序就是我编的,过段时间我自己也看不明白了。。。。。。。别人就更别想了。。

网友I:
没有专业工艺说明,只能听现场人员大概讲一些?控制目的都不明确!自己怎么编!个人认为关键的关键是工艺!然后模数IO彻底搞清!备份后原程序上杀!2n 4k步不容易!反正我不行!

网友J:
我觉得楼主可能是用语句表在看程序,如果转成梯形图不就看出来了吗?三菱的子程序如下:ld m8002      call  p0(在主程序中使用上边这句,主程序完了后写一句FEND,然后,在左母线的左边鼠标双击空白处,写上P0 ,就是调用子程序了,在子程序的最后加上RSET就完成了。

网友K:
哎呀呀,读别人的程序不如自己编写来的容易,这一点大多数人深有体会。但作为新来的员工,必须读懂别人编的程序,你需要花一番时间与精力。还好你看的程序有注释,充分了解工艺和控制过程对读懂程序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