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系列触摸屏单独台达变频器通讯改参数

楼主(2013-01-17):
 想问一下。台达触摸屏单独与变频器通讯。触摸屏通讯设置时选择这个吗?
怎么通讯故障呢?求指导、、、

网友A:
可以选这个de。选了这个后,需要设定一致的通讯格式,注意是ASCII码的。然后在屏里base port中  inverter-地址参照变频器的说明的物理地址

网友B:
可以!变频器的对于的通讯操作参数请参考09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