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EP1436-2BA00开关电源送电瞬间内部打火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1-17):
开关电源在没有任何负载的情况下,接通电源瞬间内部打火。带负载也可以正常使用,但使用一定周期后就会烧毁。

网友A:
这现象比较奇怪;

应该是这电源模块质量有问题吧;内部元器件缺陷造成;

楼主:
更换了几个电源模块都出现同样的问题哦  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