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运行
如何提升彩铝涂装线生产线速度

楼主(2013-01-17):
如题,台湾的一条铝型材涂装生产线,现今线速度为40米每分钟,如何提升线速度,各位大虾。能给点具体建议吗?或者模糊的概念。

网友A:
可以把它改得更自动化一些,用伺服来改进生产线,提升效率

网友B:
如果是用用变频器控制的,提高变频器的频率可以。
当然要综合考虑,是否影响了系统的其他部分。

网友C:
關鍵不在用哪種電機 而是在你的生產工藝上 瓶頸在哪裡 你應該最清楚 是噴塗上 還是乾燥時間 還是其他

楼主:
对:imgg关于
如果是用用变频器控制的,提高变频器的频率可以。当然要综合考虑,是否影响了系统的其他部分。
内容的回复:
现今速度无法提升主要是关联产线的两组马达功率太小,强行提升速度,直接影响产线张力的稳定,所以准备更换大号马达,在确保转矩足够时,既能提升速度,又确保生产线张力的稳定。这条彩铝线较小,张力较小,一般在200KG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