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落试验机的正确操作和保养知识

楼主(2013-01-17):
跌落试验机的正确操作和保养知识

 跌落试验机操作规程如下:

  1、接线:将随机附带之电源线接入三相电源并接地,将控制箱与试验机亦用随机所带之连接线按插头适配情况接好,并试运行上升/下降命令.(若试运行时出现按上升键却向下运行或按下降键却运行上升之情况,只需在电源处调换相数即可。

  2、跌落高度调整:打开主机电源,设定试验所需高度(方法如下),按上升键使之达到所设高度;若在中途停止,则必须使之达到设定高度后才可以执行反向运行命令;

  3、将被测物体放于工作台面,然后用固定杆加以固定;

  4、按上升键使被测物体提升至设定高度;

  5、按跌落键使工作台面瞬间脱离被测物体,被测物体做自由跌落运动;

  6、按复位键使工作台恢复工作状态;

  7、若重复试验,则重复上述步骤.

  8、试验完后:按降低键使工作台面运作至最低位置关闭电源键即可。

  跌落试验机的保养

  1.每次测试完毕,须把跌落臂落下,以免长时间复位的跌落臂把弹簧拉变形,影响测试效果,每次跌落前请先复位置电机停止转动后方可按跌落键;

  2.新机到厂安装完成后,须在滑动圆杆处加适当低浓度机油,严禁加入防锈油或高浓度机油及积压种带有腐蚀性油类)

3.如果上油处时间长了有过多灰尘请将机器降到低部,擦试完以前的机油,再重机上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