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控制器

楼主(2013-01-17):
母联控制器

WQ6母联控制器主要用于自动控制切换带母线联络断路的两路电源的供电系统。控制模式有母联备自投,进线备自投两种。

组成母联自动转换开关的有:WQ6母联控制器,HHD5-G三相交流过欠压断相保护器,空气断路器。

适合多型号断路器,有电动操作机构就能与控制器连接,如DW45,DW17,DW15,ABB Emax,MT等。

控制器通讯功能:

有三个通讯口:COM1COM2RS232/ 485接口,可接触摸屏或上位机,COM3为扩展口。

具有“四遥”功能

输入开关量采用光电隔离,输出采用光电,继电器双重隔离

波特率:120024004800960019200(可设置)

1,当主路电源和备用电源都正常时:QF3先分,然后QF1QF2合;

2,当主路电源异常,备用电源正常时:QF1先分开,然后QF2,QF3;

3,当主路电源正常,备用电源异常时:QF2先分开,然后QF1,QF3合;

4,当主路电源和备用电源都异常时:QF1,QF2,QF3都分开。

自动转换开关控制器(DW45型)

WQ3自动转换开关控制器是一种具有可编程,自动化测量,LCD显示,数字通讯等为一体的智能双电源切换系统。在与低压空气断路器配套后,特别适合于两路低压进线侧的自动转换和保护。

WQ3自动转换开关控制器的执行部件是框架式空气断路器,两台断路器不用加装适配器,控制器直接对供应电源状态进行监测,自动控制完成常用电源与备用电源的切换。

组成转换开关的部件有:WQ3控制器,框架式空气断路器。

1WQ3控制器为两路低压进线提供自动转换控制和保护

2,适合多型号的框架断路器,如DW45,DW15,DW16,DW17,EMAX,MT

3,控制器的电气联锁,断路器的机械联锁,确保二台断路器不能同时合闸

4,具有手动,自动转换功能

5,控制器与断路器直接二次线连接,中间无需适配器

6,在控制器或监控中心汉显两路电源的电量参数,并能设定和更改控制器所有参数

7,供电方式可设定为一路优先,二路优先或无优先

8,具有自启动油机功能

9,具有RS-232CRS-485通讯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