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plc QJ71C24N通信

楼主(2013-01-17):
各位大侠,三菱通信模块QJ71C24N有了解的吗?新买的模块,和PRe-face触摸屏通信,不能通信,望高手指点

QPLC  CPU Q06H   通信模块QJ71C24N  PRe-face是GP2501S系列,通信线没有问题,谢谢各位大侠了

                                                                     初来咋到,没有分数,帮帮小弟,谢谢啦

网友A:
PRe-face软件选用QJ71C24N通信,设定串口参数,QPLC  CPU Q06H 在PLC参数设定QJ71C24N的串口参数即可

网友A:
双方通信参数设定一致即可通信成功

PLC软件最好是GX Developer8.86版本或者以上,该软件在www.meas.cn可以下载,序列号就是你以前的即可

楼主:
QJ71C24N
如何到这个界面?参数具体如何设置?谢谢能留个QQ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