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便携式吸尘器

楼主(2013-01-17):
今朋友拿一便携式吸尘器来,说没以前有力了,经检查下来电机应该没问题,后来测电源(机器带12v电源的)发现机器不开机的状态12v电源正常,一开机以后电源电压马上跌到4-5v左右,是不是内部的电池寿命到了该换了啊。拆机器的时候看到电池容量是2100MA的但是充电器的输出才500MA,问下大家这个充电器能把电池充满吗?

网友A:
充满是没有问题的。

一个常见的例子,手机充电器和手机电池。输出电流和电池容量相差老大了。

看吸尘器用长时间了,时间比较久的话,电池老化了,得换电池了。

若是使用不久,有短路或过载现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充满是没有问题的。一个常见的例子,手机充电器和手机电池。输出电流和电池容量相差老大了。看吸尘器用长时间了,时间比较久的话,电池老化了,得换电池了。若是使用不久,有短路或过载现象。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