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程序能从485上传么

楼主(2013-01-17):
PLC程序想从从站的485上传和修改  可以么

网友A:
不行。总线通讯占用了通讯口,你得把总线停下来,将PLC拨到STOP位才能连接上传。

网友B:
好像可以修改!但是会消耗内存字节!

网友C:
直接用编程电缆下载不就行了吗?很方便,可靠;

网友D(2013-03-05):
从站的485上传和修改 ?

   一般直接编程电缆下载很方便,可靠;

网友E:
完全搞不懂你们在说什么的人,掩面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