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一个很难相信的电子电路现象

楼主(2013-01-17):
光耦输出经过1K电阻、一个小的发光二极管,短接1K电阻,有的板子光耦信号可以给电路准确信号,有的不可以,然后再短接小的发光二极管,不可以的板子也可以准确给定信号了。这么小的东西,能有多大压降啊!!

网友A:
发光二极管的压降,印象中比较大。

网友B:
你说的不清楚:

    1、“光耦输出经过1K电阻、一个小的发光二极管”,是否是1K电阻与发光二极管串联做光耦的输出负载?是以发光二极管亮与不亮作为电路有无信号标志?

   2、“短接1K电阻,有的板子光耦信号可以给电路准确信号,有的不可以,然后再短接小的发光二极管,不可以的板子也可以准确给定信号了”短接1K电阻是和那个元件短接,这句话说的很不清楚?

   3、能否画个图说明之,否则无法分析与解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不清楚:    1、“光耦输出经过1K电阻、一个小的发光二极管”,是否是1K电阻与发光二极管串联做光耦的输出负载?是以发光二极管亮与不亮作为电路有无信号标志?   2、“短接1K电阻,有的板子光耦信号可以给电路准确信号,有的不可以,然后再短接小的发光二极管,不可以的板子也可以准确给定信号了”短接1K电阻是和那个元件短接,这句话说的很不清楚?   3、能否画个图说明之,否则无法分析与解释。

网友D:
你的输入电压是多少啊?

网友E:
    短接1K电阻 是不是发热量很大,管子能承受不 ?

网友F:
发光二级管的压降:0.3V。0.7V,1.5V,3V等等,规格不同压降不同。你可以直接用万用表量出来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板子是外协做的,所以没有电路图,等等我上传几张照片分享给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G:
你可以串个电流表在回路中,看短接电阻时,后面光耦有信号时的电流,和知接二极管时的电流。再查后级光耦的器件手册,看两个电流是否在范围内,如果是,那么只能说你外协的板子的元件太水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可以串个电流表在回路中,看短接电阻时,后面光耦有信号时的电流,和知接二极管时的电流。再查后级光耦的器件手册,看两个电流是否在范围内,如果是,那么只能说你外协的板子的元件太水了。

有道理 短什么都是增大电流

网友I:
用万用表可以测量的啊!最好使用机械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