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湖南长株潭地区玩ABB恒压供水的高手

楼主(2013-01-17):
一个ACS355的变频器,一个四到二十毫安的压力变送器,怎样组建一个恒水供压系统。

网友A:
将压力传感器直接接入变频器的AI输入端,使用变频器内部PID控制输出频率来调节,可以找变频器手册看一下,一般都有示例的

网友B:
为何一定要选用ABB的产品呢?

大把国产品牌直接应用就行了!

活该

网友C:
电流传感器的接法要注意哦;信号端口选模拟量输入AI,变频器内部PID调节。你的应该是恒压供水专用的吧!

我司有海利普恒压供水专用变频器,调试简单方便。有兴趣可咨询:15267312524      QQ:903800974

网友D(2013-02-28):
我们是长株潭一家专业的工控产品代理销售维修的公司,我们的技术部王先生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你可打18674379428联系他。开甲荣昌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E(2013-07-07):
我是长沙的,专门做工控,我做过ABB恒压供水,有意:1578666382qq.com

网友F(2014-08-29):
http://www.hzasdq.com/bpqyyHTML.asp?460.html 恒压变频供水项目案例

微信:steven-fay;1333615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