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台S7-400 PLC出现报警,求解

楼主(2013-01-17):
小弟有所不才,还请多多指教!     现有一机台PLC和工控软件连接不上,工控机软件上报警与S7-400失去连接,这是什么原因呢?哪些原因引起的?

网友A:
检查4号模块(看似通讯模块,图片不清楚,不能确定),内部故障灯图片上看是红色,说明你的模块可能出现问题了,建议更换再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