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施耐德NSX系列断路器问题

楼主(2013-01-17):
施耐德NSX系列断路器,可以配旋转手柄的那种。
我想在柜门上开个旋转手柄的洞,让旋转手柄显示在柜门上,通过旋转手柄实现下面的功能:
当断路器断开时,即旋转手柄在开状态,此时柜门可以打开;
当断路器接通时,即旋转手柄在合状态,此时柜门不可打开。
就是通过旋转手柄的开合状态给配电柜提供一个机械自锁功能。
不知道能否实现呢?

网友A(2013-02-21):
可以实现的,NSX开关配的旋转手柄,你照他的开孔图开就可以实现的。

网友A:
转动操作手柄,适用于塑壳断路器,在断路器的盖上装转动操作手柄的机构,手柄的转轴装在它的机构配合孔内,转轴的另一头穿过抽屉柜的门孔,旋转手柄的把手装在成套装置的门上面所露出的转轴头,把手的圆形或方形座用螺钉固定的门上,这样的安装能使操作者在门外通过手柄的把手顺时针或逆时针转动,来确保断路器的合闸或分闸。同时转动手柄能保证断路器处于合闸时,柜门不能开启;只有转动手柄处于分闸或再扣,开关板的门才能打开。在紧急情况下,断路器处于"合闸"而需要打开门板时,可按动转动手柄座边上的红色释放按钮。